跪求高手解惑呀:34063为甚带负载能力这么的差呀!

楼主(2011-03-11):
各位老大,求救呀,我调的实在是要崩溃了,只要一加负载 电压马上拉低 帮忙想想怎么解决吧

楼主:
老大们,你们不能见死不救呀!

网友A:
图太小,没法救

网友B:
看不清,大概看了下那个2脚输出到MOSFET的G,没有放电回路。
BUCK型的话,用P管好点,否则输入和输出电压差要大于N管的开启电压。

网友C:
电路不太对劲吧!

网友C:
电路对了后,注意频率和对应的电感电容参数,下面是个常用计算公式:
http://gc.digitw.com/Program/MC34063/MC34063A%20design%20tool.htm

网友C:
续流二极管的地要注意

网友D:
驱动MOS方式错误,多看看

楼主:
经过调试之后,带负载的问题已经解决,问题是现在的效率只有40%几 请问下这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5# QSQQAS 请问下 是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E:
电路错误!

网友F:
图太小,没法救

LZ,不是已经说了嘛?那图太不清晰了。

楼主:
各位高手现在可以帮我解解惑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重新上传了 大侠救命呀

楼主:
回复 网友E:
错在哪里呢

网友G:
1、你的MOS管没有下拉,34063的2脚是集电极输出,没有下拉功能,所以MOS管根本无法全部关闭。
2、驱动MOS的电阻100K,因为功率MOS管结电容大,100K的驱动电阻根本无法使MOS管进入开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