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电源效率的问题

楼主(2011-03-11):
做了一个倍压整流电路,输出高压为4000V,负载电阻为100M,如图所示。
图中A和B为相位相差180度两路控制信号,控制两个MOSFET的交替导通;Vi为输入电压,连续可调。
在下面两种条件下,均能实现4000V的输出,但Vi的输出功率不同:
1. 当Vi=8V、A/B信号频率为15K时,Vi的输出功率为0.48W左右;
2. 当Vi=6V、A/B信号频率为20k时,Vi的输出功率为0.72W左右。
对于同样的输出负载(4000V,100M),A/B信号频率增加时,Vi的输出功率增加,也就是说电源效率下降,如何确定增加的功耗是耗在哪里呢?(MOSFET、变压器、倍压整流电路)

网友A:
你的问题有问题!
“对于同样的输出负载(4000V,100M)”,负载就是负载,怎么牵扯到电压呢?如果是4000V、100M,则功率是确定的。如何来0.72W、0.48W。

LZ再好好理一理自己的问题吧。

网友B:
“如何确定增加的功耗是耗在哪里呢?”
恐怕只能通过测量各元件在两种工作状况下的温升来确定。

网友A:
他的两个条件只能说明功率不同。
不能说明那种条件下效率高,呵呵。

网友C:
可能是驱动信号造成开关管工作不良,两个管子导通状态衔接等

网友C:
另外普通二极管高频会增加损耗

网友D:
A/B信号频率增加时,Vi的输出功率增加

MOS管开关损耗增加

网友E:
增加的功耗主要在MOS开关上。因为你在高频下,vi变低,电流必然变大,MOS开关损耗增加。但增加这么多,可能是MOS管的驱动也不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确实我的说法有点问题,应该是对于同样的输出功率。频率提高后,电源的转换效率下降。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两个MOSFET是logic level的管子,驱动信号为普通IC输出的3.3V信号,是驱动信号的驱动能力不够?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变压器的频率响应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