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幅怎么理解,为什么仿真结果不一样?

楼主(2011-03-11):
规则波形的振幅是指波峰到波谷之间的差值还是波峰或波谷与中心偏离值?比如振幅为10v的方波,低电平与高电平的电压差就是10v还是20v?
通过multisim和preteus同样使用1HZ,振幅为10v的方波发生器示波器得出的高电平与低电平之差却不一致,如图。请高手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A:
直流:高电平与低电平。交流:峰峰值?

楼主:
等待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