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平台(基于LM3s系列),即将开源放出

楼主(2011-03-11):
大家耐心等待。

网友A:
我弄过这个PIC的方案,更简单:

网友A:
当初玩了一下,发热量跟一般100M网卡芯片差不多,是作为集成在电力系统产品里的一个功能,没上批量。

网友B:
我用的TI LM3S的方案,性能可以说秒杀其他所有方案,价格35RMB,工业级应用

网友C:
支持用LM3S系列的, 各种功能集成到一个芯片上,做产品时减少很多工作量,同时也减少硬件上的工作,省事,另外LM3S的芯片在价格上是否还有调整的空间

网友D:
肯定是STC89C58+ENC28J60方案最省钱啦,除非你要发送大量的数,否则不要用到ARM级别的芯片

网友E(2011-06-12):
5100 不仅仅是10m  我们测试过了 可以达到35m

网友E:
本身是支持100m的  但要并口的告诉通信

网友F:
国内物联网没有巨量的单,有的话肯定也不在乎米

网友G(2011-08-24):
uart 转WIFI模块的现在市面上也比较多啊!
新力维WIFI模块

网友H(2011-12-22):
这个哪有卖?
多少钱?
想弄一个来测试

网友I:
microchip的一个八位单片机就可以实现上网功能,目前还没有第二家单片机可以做到

楼主:
microchip的一个八位单片机就可以实现上网功能,目前还没有第二家单片机可以做到
引用 网友I:

不是没有第二家。

台湾作的不必microchip的差。

人家ti 抢大客户,开的价格也不一定高。。。。

网友J:
都是8位 32位的方案,没有折中些的16位控制器方案么?

网友K(2012-03-01):
回复 网友J:

16位现在要出局了

网友L(2012-05-26):
有ST32f107vc做串口转以太网的吗?

网友M:
开源在哪呢?

网友(2024-02-27):
13年过去了  放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