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0放大倍数不准

楼主:
求教各位大侠,AD620的连接电路如下,电阻式100欧的,当我输入高电平10mv,低电平0,占空比为50%的方波时,输出波形是高电平4.22v,低电平是-280mv,占空比是48%,这个结果还是有误差,请问各位大侠如何解决?

网友A(2011-03-11):
AD620不是轨对轨,输出到不了VCC,即5V

低电平和占空比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你的信号频率多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频率1kHZ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师,我还想请问个问题,就是我把输出信号接到示波器上得出的上述的结果,我把输出接到六位半上测电压时得到的结果是七八十毫伏,请问怎么理解?

网友A:
如果示波器上看5V的方波,示波器通道的1V/div或2V/div时,你看小信号是不准确的,即你的200mV是不准确的。

试着将通道的V/div调大一些,只看一下低电平时的电压。

6位半的万用表测1kHz的,好像不行吧。不管直流档还是交流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老师,为何不能用六位半的万用表测1kHZ信号的电压?老师能不能稍微解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