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5v单片机与3.3v cpld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1-03-11):
最近在做一个由pic单片机和cpld构成的综合系统,cpld选的是altera的MAX II系列的,使用的电压是3.3v的,请问pic单片机可以直接与cpld相连吗?PS:单片机检测到高电平是4v以上的,但cpld输出高电平时只有3v左右,这样单片机可以检测出来吗?
求有类似经验的大神们帮帮忙!!!!!谢谢啦!

楼主:
对了。。。cpld用的是epm240t100c5

网友A:
用类似54LVX4245之类的电平转换电IC

网友B:
电平转换电IC

没错的

网友C:
找一个电平转换芯片

楼主:
本来打算直接连的。。。不过现在看来貌似还是用个芯片保险一点

网友D(2011-04-27):
有用 顶一下

网友E:
输入还是要升压。干嘛不用5V CPLD?

网友F:
PIC不能直接相连,标准的51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