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红外接收二极管能持续接收红外吗

楼主(2011-03-12):
今天拿了个红外发光二极管和一个红外接收二极管对射,红外接收二极管接收到红外线输出高电平,没接收到为低电平,但我发现一段时间后会变成低电平,然后用手格挡一下,又变成搞电平了,所以我想问下红外接收二极管是不是不能持续接收红外线的,请各位指点下小弟,谢谢了

网友A:
看下接收管的内部结构,如果单纯的接收管,就可以理解为光耦。

网友B:
有些红外接收头是不能连续接收的,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C:
太阳光或强光也会对接受管产生影响的!

网友D:
你要了解接收头的原理,不是简单的高低

网友E:
楼主遇到的并非简单的红外光敏管,而是有内电路的集成一体化接收器,仅仅是光敏管的话是不会直接输出什么高低电平的,要由外电路决定。

网友F:
一体化的红外接收管有两种,一种脉冲型:只能接收不连续的红外信号;还有一种是电平型的,能够接收连续的红外信号
现在市场上基本都是脉冲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