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PWM输入捕获中实现32位定时器?

楼主(2011-03-12):
需要测量脉冲信号的高低电平,所以选择用pwm输入方式测量,脉宽变化范围很大精度要0.1uS,所以要32位定时器,看了AN2592,发现Timer级联实现不了32位pwm输入测量。大家有什么办法

网友A:
我也早发现实现不了. 也很难用软件来弥补. 要不干脆用 io 脚触发中断, 可能影响精度.
用 ETR 触发 DMA 是否可行.
还有就等新的 F20X 出来吧, 那里有 32 bit 的定时器. 要不你再看看其他厂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