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keil 新建工程后...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3-12):
最后那句是选“是”还是“否” 到底是什么意思? 选了是说明什么? 否又说明什么呢

网友A:
啥意思忘了。。不过我都选否了。。。

网友B:
要不要将起动代码复制到项目中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复制过来的话 说明啥意思? 还求进一步解释下 。。。3KS

网友C:
很果断的 选 否了   呵呵   同样求进一步解释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复制过来的话 说明啥意思? 还求进一步解释下 。。。3KS
引用 楼主:

那个文件就会被复制到项目文件夹中,并且被添加到项目中,复位后里面的程序会被首先执行。。。。

网友D:
不需要自己修改选否就好了

网友E:
是一段启动代码,初始化用的

网友F:
头也不回的选否........

网友G:
如果选择 是 会把keil的默认的startup.s(或者后缀A51) 复制到你的项目目录里, 并加入你的工程, 以后你可自己修改启动代码,比如可以删去它的RAM初始化等功能. 或者加入功能.
如果选择 否, keil不会把starup.s 赋值到你的工程目录,这样,如果工程里面没有,每次都会去编译和链接默认的那个,也就是
C:\Keil\C51\LIB\STARTUP.A51
或者是
C:\Keil\ARM\Startup\NXP\LPC13xx\startup_LPC13xx.s

网友H:
如果选择否,那就是使用keil的既定启动代码
但有些情况是开机时候要修改一些东西,比如要快速处理某个IO,这时候就要选是

网友I:
主要是内存清零,也没什么大作用。
某些BT的单片机,比如STC,会把全球唯一ID号之类的重要信息扔在RAM里,万一给清掉了就找不着了。

网友J:
忘了选“是”也没关系;以后发现需要的时候可以再把startup.a51添加到项目中就行了。
这个文件在C:\C51\LIB 中。若希望保持源文件不动(备份)的话,应该先把它拷贝到其他位置,然后随便修改。

网友:
选支持楼上的说法,如果你需要改这个文件,就复制过来,不需要就否。

网友K:
我一般情况下都是选的是,今天才知道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