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面板的不规则覆铜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11-03-12):
(无正文)

网友A:
和用铅笔画是一样的,细线旁再画条细线,就成了粗线。想要更粗些,再多画几条。

楼主:
有简答一点的办法吗

网友B:
这个好像都是用铺铜铺的吧

楼主:
怎么铺的?

网友C:
手工画铺铜,多线+块都可以实现

网友B:
铺铜,选好对应的网表
铺铜可以铺成任意多边形。

网友D:
粗线勾勒出外框后用填充填满空隙处即可。

也有人用所谓的负极片画法搞出来了,不过,俺感觉还不如手动粗线勾勒外框来得方便。

楼主:
手动粗线勾勒外框画的是导线,填充认的是禁止布线层,填充的时候难道也要绕着外框走一圈?

网友E:
看看这个文档

网友F:
画多边形画出来的,调下走线角度.  layout就是要细心.没的办法...

网友G:
就是画导线一样重复画出来的,也可以勾画出多边形外框然后铺出来。

网友H:
在allegro ,这种不规则的铜比较好实现,就像画图一样.呵呵.

网友I:
在allegro ,这种不规则的铜比较好实现,就像画图一样.呵呵.
引用 网友H:
画图一样的做法,应该不算先进方法

网友J:
只要你有时间,有耐性,爱画成什么样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