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供电电流的问题

楼主:
在使用单片机的pwm做da功能时,使用到了光藕隔离,在光藕的被隔离端有一个运放需要一个精准的5V,所以我想到了431,作为参考电压,后来我在资料里查到有人用这个基准电压同时给光藕供电,我就有些疑虑431能输出那莫大电流吗

网友A(2011-03-12):
TL431最大灌电流100mA。

网友B:
431当电源用没问题。

但这个电路还是有问题的。问题出在精度上。

U552应该是个与/或非门。
虽然供电是2.5V 基准。
但是输出那块不能保证是2.5V,只能接近2.5V,应该低一些几十mV吧。

而且你的431电路没有加10uF/0.1uF电容,纹波很大。
R552功耗有点大,要选功率稍大点电阻。

网友C:
后来我在资料里查到有人用这个基准电压同时给光藕供电,我就有些疑虑431能输出那莫大电流吗
这样做好象出不了多少效果。负载电流对输出的幅度和波形都有影响的。另外,光耦远离输出端,作用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