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台示波器,怎么选呢?

楼主(2011-03-12):
想用来修电视、主板,做点小电子制作,一般的嵌入式系统。淘宝上看到便宜的,像日本菊水二手模拟示波器,四五百元的,好不好呢?

楼主:
收到货后如何能快速地检测示波器的品质呢?

网友A(2011-06-18):
北京普源的,我用的是,还不错,主要是不太贵

网友B:
二手的最好校准后再用

网友C:
如果只有四五百的预算,那就买2手的吧。
实际上搞嵌入式最好用数字存储示波器,国产100M的也就1600左右。

网友D:
一直想买一台,看上泰克以前工作时用的泰克的,感觉相当好,但是好的实在太贵,纠结中!

网友E:
示波器,不单单是示波器的问题,表笔也非常重要。

表笔看起来非常简单,其实学问多着呢。前年我们有一台表笔坏了,不得已截短几个厘米电缆,但是后面发现性能差了不少。至于找国产的表笔来代用,完全是徒劳——效果更差。

楼主买的示波器,有可能只是人家的表笔不好使了,但如果你没有后续手段,就不要买。问明情况吧,免得到时双方相互误会,互毁信誉……

网友C:
那叫探头probe,什么表笔?楼上积分都是灌水灌出来的吧?

网友F:
随便一个泰克探头都顶两台国产示波器,“不随便”一个泰克探头顶十几台国产示波器!

网友G:
能不能自已用单片机搞一个泥??

网友H:
修电视的话随便买个即可;
但是想搞嵌入式的话最好用数字存储示波器,宁愿买二手低端泰克,不要去买国产的便宜货。

偶用过优利德,用过普源,也用过N多的泰克和安捷伦(老HP),国产低端用的那个难受啊,比最老的黑白屏几十M的泰克都差太远了。

也用过普源的300M(公司要分析DDR2却又舍不得买贵的),没啥感觉,而且普源还有个打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