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inuous power dissipation 怎么理解呢?

楼主(2011-03-12):
请问在 datasheet 中提到的ontinuous power dissipation  该怎么理解呢?单从直译过来的意思还是不明白,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先说说你是怎么理解这三个词的。

网友B(2013-12-27):
我来说说吧。
Continuous Power Dissipation 这个名词经常出现于MAXIM的datasheet里面。它前面应该还有个括号,里面写着TA=+??°C,derate该温度后有个mW/°C的参数。
今天打了电话问了下maxim技术支持,说这个参数是最大承受的功率。和TI的不同,TI的一般说是°C/mW。各家有各家的说法了。

网友B:
还有个Dropout voltage也一起说说吧,该名词一般出现于LDO芯片的datasheet中。
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的压差必须大于Dropout voltage才能输出预计的电压。这个参数当然是越小越好。
因为大家都知道LDO的压差越大,发热损耗越大。如果一个LDO芯片输出5V,Dropout voltage要求10000伏,不然不给输出5V,那么10000V的电压(Vin=Vout+Vdropout voltage)都用在热损耗上了。没法用。
也就是说,当我们设计时,预计的最小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的压差大于Dropout voltege时,这个参数对我们来说也就无意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来说说吧。
Continuous Power Dissipation 这个名词经常出现于MAXIM的datasheet里面。它前面应该还有个括 ...

都是一样的

就是器件能够承受的持续发热量,大于这个值,温升就会超过极限而损坏

网友D:
连续功率损耗,觉得°C/mW合适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