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帮我简单的讲解一下这个电路吗?非常感谢

楼主:
这个royer电路的输入端的那个二极管和电感有什么作用?
这个royer电路的工作原理能我帮简单的讲解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A(2011-03-12):
那个二极管D1为续流管(需结合前面电路看),电感L1提供交变扼流(交流高阻)。

后面就是个谐振电路(LC),分析信号方向(注意变压器绕组的同名端)便知。

网友B:
Royer电路工作原理,到技术交流版面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下载《图解开关稳压电源的设计与应用 长谷川 265页 43.4M》,在4楼。32页开始。

L1右面有个dot和一条线,怀疑擦掉了一个或几个元件。

楼主:
好谢谢、我下来看看、

网友C:
这两个器件应该是前面的buck上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