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keil debug的使用 P0.0口在逻辑分析仪中看不到波形

楼主(2011-03-12):
很郁闷啊 在 KEIL debug 逻辑分析仪中 添加 “port0.0”竟然看不到 P0^0的波形  在程序中将p0^0改成p1^0   在逻辑分析中就再添加“port1.0”就可以看到p1^0的波形了  这是怎么个情况呢  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这可能和P00的结构有关,应该还必须用个调度函数将P00口拉高,因为P0口做IO需要上拉电阻

楼主:
波形 全是高 或者全是低 郁闷 郁闷

网友B:
听2楼的,改成P1试试

楼主:
什么是 调度函数 呢  从来没听说过呀  嘿嘿  俺才大二 有人能告诉我吗 ???????

网友C:
不知百度知,那么多口为啥要用P0谁都知道他的结构不一般,或许软件的问题...........

网友C:
回复 网友C:
我也想用其他的口哇  但是其他的口  驱动不了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