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usb接口要接hub才能用?

楼主(2011-03-12):
如题,我在usb接口上接一个有源的usb hub,系统可以正常识别,插在hub上的usb外设也都可以被系统识别。 如果我不接usb hub,系统就没办法识别到外设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怀疑是PC的USB接口的5Vpower有问题...

楼主:
nicklee112233,我是在开发板上测试的。hub跟其它的usb外设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网友B:
你的那个usb HUB是不是带有供电

网友C:
USB接口标准供电是500mA,电脑上有的端口不够这个数值,表现在台式机机箱前后插口不一样,笔记本更是。接电源的HUB每个下游端口至少有500mA(见MIC2026手册)。

再一种可能就是开发板不过关。我实际用过上海某公司的USB2.0开发板,以及另外一家USB+FPGA+DSP的开发板,其USB端口都有挑机器、挑端口的现象。似乎这事很平常,懒得退货,但是确实不能叫产品,玩玩就扔了。

我自己开发的两种USB板子,一块单纯USB的鲁棒性很好,一块USB+DSP的就有偶尔不识别的现象,具体原因待查。我个人认为,这是电路设计的问题,打算二版的时候改进工艺。

USB高速传输对电源、接口、电缆、PCB工艺要求极严格,绝对不可掉以轻心。象前面说的开发板,一定不会通过兼容性测试,恐怕开发人员连眼图都没看过。

再说USB电缆,你可以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导线电阻,比较下爱国者移动硬盘(经过认证)的电缆,再测试一下市场上买到的USB电缆,其电阻阻值相差数倍。市场货线径细如毛发,都是垃圾,加磁环的更垃圾。

楼主:
To HSSYL,那个hub是带供电的。

To dqyubsh:那该怎么处理呢? 我试了n个usb外设都不行,应该不是线的问题吧,搞不懂。

顺便问下,usb的信号是方波还是什么? 我用示波器观察D+,D-的信号,看起来像是脉冲信号,而且D-上信号的幅度只有D+的2/3左右。

网友A:
你可以用示波器量测对比看看:
1.直接插电脑USB口时,5V和D+/D-的讯号;
2.插HUB时,5V和D+/D-的讯号;
一对比就应该出来了。建议还是先看5V。

楼主:
今天在网上搜到一个贴,这个贴的问题是usb设备有时能加载有时不能加载,有人建议接一个强上拉电阻,可以稳定信号的边缘。于是我也试了下,在D-上加了一个80K的电阻,现在usb host不接hub也可以用了。
这个贴的地址:http://bbs.**/viewthread.php?tid=120394&extra=&page=1
以后有遇到问题的兄弟可以借鉴下。

谢谢各位的回复。:handshake

网友C:
呵呵,楼主好运。

个人以为,这是胡来。

网友A:
还是怀疑是POWER的问题。USB device IC本身内部就有上拉,加个上拉,虽说可以增强驱动,但很有可能影响响应时序。因为内部的上拉是在USB芯片初始化完成后才拉上去的,而不是固定上拉。

网友D:
lz胡来...估计是lowspeed的吧?,其他两种肯定挂.d+-都=1是错误状态..高速是差分电流信号.白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