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 硬件的积木特性. 和软件的扩张特性

楼主(2011-03-12):
硬件可扩展.

部件化.

软件膨胀性.

网友A:
司南,把你的以太网模块换成Zigbee模块,成本增加不超过10¥
换成WiFi也可以考虑,但协议栈的简化式必须的,成本也提高不少

所以,我有种预感,这次物联网,ZigBee的春天要来了

楼主:
司南,把你的以太网模块换成Zigbee模块,成本增加不超过10¥
换成WiFi也可以考虑,但协议栈的简化式必须的,成本也提高不少

所以,我有种预感,这次物联网,ZigBee的春天要来了 ...
引用 网友A:

zigbee已死.

wifi即将王者归来.

网友A:
前几天跟朋友讨论Wifi的问题,主要是网络管理比较复杂
现在很多都是跑Liunx上,协议栈不小的部分是在OS上跑,如果嵌入式协议栈,开发成本还是比以太网高一截

ZigBee的协议栈也比较复杂,但目前更多的是星形拓扑,这个做到40¥的成本还是没问题的
主要是要有一个zigbee到TCPIP的一个bridge放在路由器端

网友B(2011-05-14):
现在就是WIFI模块 这么贵呢?  想自己做块 估计也在50+
别人卖的都是160+ 而一个路由才160!

网友B:
什么时候 能把 家电 汽车 房子 安保 物联上?

网友C:
现在一个wifi soc确实在50 RMB左右~

网友C:
物联网走wifi网络必死无疑~~

网友C:
表开玩笑了,如果走wifi那就怪了~~~你仔细查下去,不可能走wifi的

网友D(2011-06-21):
个人感觉wifi更有前途,
单一的网络构架,无需路由,组网简单,应用方便

网友E:
太多的理由不选择wifi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