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同一个开关变压器单独出一个绕组与采用DC/DC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1-03-12):
因为要对模拟量进行隔离输入,所以要有个单独电源。有的仪表是从5V主电源用DC/DC变换得到,那么与从主电源同一个开关变压器单独出个绕组有什么区别呢?
       我在淘宝上看一般的DC/DC隔离也就1000V,2000V以上就很贵了,而开关变压器做到3000V一般厂家都可做到,而成本并不增加多少

网友A:
DC/DC:灵活,拿来就用,项目进度快,调试简单,缺点是成本高
单独出绕组:成本低,但是需要很强的电源功力,调试、测试(包括EMC)等,都需要很大精力。

楼主:
楼上的,能说说为什么单独出绕组要花那么大精力。如果能保证变压器各绕组间都达到3000V的耐压如何呢

网友B:
单独绕组是多路开关电源常用的办法,当然是可以的,但问题在于,对于已有的电源而言无法简单通过换变压器的方法来获得一路独立的隔离电源,要改变整个电源电路的设计,如果用多路输出的隔离型开关电源当然可以不必使用独立的隔离电源,但这样的方案不够灵活,很多情况下成本往往更高,不是普适的解决方法。

网友C:
你要定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