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解

楼主(2011-03-12):
直流电机驱动电路,没有接直流电机时测得两个输出端电压是9v,接上后变为0v,啥原因???(电机,电路接法都没问题)

网友A:
无电路图,无法分析,在线等图。

网友B:
驱动芯片L298电机驱动电路图
  L298是SGS公司的产品,L298N为15个管角的单块集成电路,高电压,高电流,四通道驱动,设计用L298N来接收DTL或者TTL逻辑电平,驱动感性负载(比如继电器,直流和步进马达)和开关电源晶体管。内部包含4通道逻辑驱动电路,其额定工作电流为 1 A,最大可达 1.5 A,Vss 电压最小 4.5 V,最大可达 36 V;Vs 电压最大值也是 36 V。L298N可直接对电机进行控制,无须隔离电路,可以驱动双电机。根据L298N芯片的特点以及SPCE061A自身的特点,把IOA4~IOA7作为输出口,分别与L298N的IN1~IN4相接,其VS、VSS分别接+12 V、+5 V电源,其输出口OUT1~OUT2接转向电机,OUT3~OUT4接驱动电机,根据设计要求,结合所编好的程序,根据所发语音命令,接收信号,便可给[P_IOA_DATA]传送数据,从而控制转向电机和驱动电机。其连接图如图所示。

驱动芯片L298电机驱动电路

网友C:
除了短路,想不出别的可能

如果是负载过大,电压也不会降到零的吧

网友D:
使用这个芯片来控制步进电机你不加光电隔离,那么MCU的I/O口在特例的时候容易烧毁。虽然L298说明内部有隔离了,实际使用中在电机急停或者外力加给电机等情况下还是容易烧I/O口的,即使你增加了二极管的情况下。实际应用中就知道了-----如果使用这个还是加光电隔离。另外TA8435的隔离特性比L298/297要好的多。

网友D:
另外,做细分电路的时候,你要注意PCB的布局和走线。如果不注意---电机有啸叫的声音。。。。哈哈

网友D:
使用AVR做细分器的时候总结出来的问题------你要说明是步进还是伺服电机-----你还可以使用UN2803,如果是吸收电流不够时候。可以两路作为一路来用。。。。。。。。。仅仅参考意见

网友E:
电机转不转啊

网友F:
直流电机驱动电路,没有接直流电机时测得两个输出端电压是9v,接上后变为0v,啥原因???(电机,电路接法都没问题)
可以尝试改接不同大小的电阻,看看电源是不是有问题……其实,此时应当好好看看电流

网友G(2011-06-18):
发个图看看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