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贴中电路里电容C的左右

楼主(2011-03-12):
此电路作用是将交流输入放大5倍且加上直流信号使其移动到上半平面 我想知道这里的C是什么左右?

楼主:
运放的电源就没有画了 默认保持工作在放大区 没有失真

网友A:
C1?滤波抗噪声的吧

网友B:
运放两输入端反了。

如果没有C1,那么对交流来说,增益就不是5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书上说什么为了保证调节直流电平不影响交流放大倍数 为什么调节直流电平会影响放大倍数?

网友B:
5楼:
直流放大倍数是 1+R3/(R1+R4下半段//(R4上半段+R2)) 。没有C1,交流放大倍数和直流放大倍数相等。有了C1,交流放大倍数是 1+R3/R1 ,条件是在工作频率上C1容抗远小于R4下半段及R2。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 3Q!

网友C:
学习了。哈哈高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