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C12V升压到DC60V的IC或电路

楼主(2011-03-12):
求DC12V升压到DC60V的IC或电路
求DC12V升压到DC60V的IC或电路

网友A:
最便宜的是MC34063。

网友B:
具体点,要求太泛了.适合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C:
很多方案都可以,如简单的mc34063,适合输入动态下,输出电流不大的负载。或者用tl494做个推挽,适合大功率级别输出的负载。

楼主:
输入12VDC,输出60V100mA恒流,其他没什么要求了

网友C:
那么小电流,随便做个boost就好了。

网友D:
ZETEX的ZXLD1350就ok,www.diod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