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rtos单片机多任务操作系统发布,资源已可以下载

楼主(2011-03-12):
下载资源处:

smartrtos,C语言版本的单片机操作系统;
前言:
从暑假开始到现在,完整版的smartrtos已经出炉了,在最近这些日子里,我忙忙碌碌地过着,除了吃饭、睡觉、上课,一直在调试smartrtos中各项功能,折磨了可怜的开发板几百次,最终完成了调试工作;
smartrtos系统相关介绍:
首先,该系统主要是针对51单片机而设计的,提供8个激活任务,理论上支持255个未激活任务,该功能类似活动槽,可以随时将任务激活,或者撤销,;
其次,smartrtos,有如下特点:
  1)本版本的smartrtos,是建立在之前编写的汇编调度器Os_mini_shortv1.0以及C语言版本Os_c基础上完成的
   2)smartrtos,主要是针对51单片机编写的,至于有关是否需要在8位单片机上运行RTOS的问题,我在此就不再讨论了,毕竟有所求就有所需;
   3)其中参考的相关资料有UCOS、RTX-TINY、lqrtos、smallRTOS以及网上相关的RTOS,它结合了诸多RTOS的优点,在方法上进行了参考并改进;
   4)任务切换调度器采用RTX-TINY相类似的动态堆栈内核,即各个任务以及中断共用一个堆栈空间,采取这样工作方式的明显优势是内存空间得到充分利用,劣势是这涉及到数据的搬移,导致平均切换时间的增长;
smartrtos,将任务划分成两类,一类处于激活态,即在内存中的任务,另一类处于未激活态,即在代码空间的,没有调入内存中;本系统支持8个激活态的任务(包括系统空闲任务),理论上支持255个处于未激活的任务;系统中任务有如下几种状态:运行态、就绪态、挂起态、休眠态、删除态,以下是对这几种状态的简要说明:
运行态,即任务正在运行中,
就绪态,即任务已经具备运行的相关资源,
挂起态,即任务由于某种原因挂起,如延时、等待资源等,
休眠态,即任务处于内存中,不被系统所调度,
删除态,即任务已经从内存中删除了;
5)smartrtos,支持动态优先级调制,采用优先级抢占式内核

smartrtos,本版本所支持的系统服务有信号、信号量、消息队列、邮箱、任务延时、任务等待、任务间隔运行、动态修改优先级、任务删除与创建等;

smartrtos,与其他RTOS而言,较突出的部分为:
1)由于在8位单片机上操作,舍去了可读性高的结构体数据结构及结构体指针、链表操作,而改为数组指针操作,这样可以减少单片机的运算负担,提高效率,但给系统模块化操作带来不便,同时降低了可读性;
2)smartrtos中大部分函数是不可重入的,采取了关中断,开中断的方式,来保护程序的正常运行,如果编译器仅采取寄存器或者堆栈作为局部变量(不涉及全局变量或者只修改相关位),则函数具有可重入性;
3)smartrtos中消息队列特点,具有不透明性,即消息队列的长度是由用户在编译时设定的,消息队列处于内存中可以由任务动态申请或者释放,申请时与任务绑定,释放时与任务撤销绑定,这样做的好处是,任务给其他任务发送消息时,只需提供该任务的任务号即可完成消息的发送,无需提供消息队列的地址;
4)smartrtos中的信号特点,发送信号时,仅当任务等待信号事,才使任务插入就绪列表并退出挂起态,如果任务不在等待信号,则不插入就绪列表,仅使任务退出休眠态;清除信号时,使任务进入休眠态;
5)smartrtos,具有任务动态删除与创建功能,(功能只适用于RTX类型的动态堆栈结构,不适合用于其他堆栈结构)
任务删除,指的是任务从内存中删除,任务创建,指的是将代码区的任务调入内存中
6)smartrtos,采用C语言编写,同样具有可移植性,但要修改相关的内容,编写过程尽量采取通用性操作;

smartrtos,所提供的系统服务函数有:
extern uint8 OsTimeSet(uint8 timetick);
extern void OsTaskInterval(uint8 timetick);
extern uint8 OsSemCreate(uint8 index,uint8 semdata);
extern uint8 OsSemDelete(uint8 index);
extern uint8 OsSemV(uint8 index);
extern uint8 OsSemP(uint8 index,uint8 timetick);
extern void OsMsgInitial();
extern uint8 OsMsgApply();
extern uint8 OsMsgRelease();
extern uint8 OsMsgSend(uint8 taskid,uint8 message);
extern uint8 OsMsgFIFOGet(Pdata8 getmsg);
extern uint8 OsMsgLIFOGet(Pdata8 getmsg);
extern uint8 IntMBoxSend(uint8 index,uint8 mail);
extern uint8 OsMBoxSend(uint8 index,uint8 mail);
extern uint8 OsMBoxGet(uint8 index,Pdata8 mail,uint8 timetick);
extern uint8 IntSignalSend(uint8 taskid);
extern uint8 OsSignalSend(uint8 taskid);
extern void OsSignalClear(uint8 taskid);
extern uint8 OsTaskWait(uint8 selecttype,uint8 timetick);
extern uint8 DelStackTest();
extern uint8 OsTaskDel(uint8 taskid);
extern void OsSelfDel();
extern void OsHandOver(uint16 taskhandle);
extern uint8 OsTaskBuild(uint16 taskhandle);
extern void OsTaskCreate(uint8 taskid,uint16 taskhandle);
extern void OsTaskStart(uint8 taskid,uint16 taskhandle);
extern void OsIntExit();
extern void OsTimeTick();
extern void SetTaskPrio(uint8 taskid,uint8 taskprio);
extern void OsMovePrio(uint8 operation);
extern void OsSetPrio(uint8 taskprio);
extern uint8 GetTaskPrio( uint8 taskid );
extern uint8 OsGetPrio();
extern uint8 OsGetID();

楼主:
所以系统服务开启,所占代码容量为2K左右,运行4个任务时,系统所占内存为124字节左右

楼主:
例程介绍:
#include<reg52.h>
#include "Os_api.h"
#include"IOfor52.h"
void OsTimerISP()interrupt 1
{
        OsIntEnter();
#if T0_TIMER_EN
        ACC=((65536+8-SYS_CLK)%256);
        TR0=0;
        TL0+=ACC;
        ACC=0;
        CY=ACC&0x80;
        ACC =((65536+8-SYS_CLK)/256)+ACC;
        TH0+=ACC;
        TR0=1;        //时间管理
#endif
#if T2_TIMER_EN
#endif
        OsTimeTick();
        OsIntExit();
}
void TaskD()
{
        static uint8 i;
        while(1)
        {
           i=6;
           while(i--)
           {
                           LED5=LED5^1;
                        OsTaskWait(DO_TMO,50);
                }
        }
}
void TaskA()
{
        static uint8 i;
        LED0_ON;
        while(1)
        {
                i=3;
                while(i--);
                OsTaskInterval(50);
                LED0=LED0^1;
        }
}

void TaskB()
{
   static uint8 i;
   LED1_ON;
   OsMsgApply();
   while(1)
   {
                i=5;
                while(i--);
                OsTaskInterval(100);
                LED1=LED1^1;
                if(OsMsgLIFOGet(&i))//以后进先出的方式获取消息
                {
                        if(i == 23){
                                LED6^=1;
                        }
                        if(i == 3){
                                 LED7^=1;
                                if(OsMsgRelease())
                                {
                                        OsHandOver((uint16)TaskD);//当接收到消息3时,父任务自动结束,提交给子任务TaskD
                                }
                        }
                }

   }
}
void TaskC()
{
        LED2_ON;
        while(1)
        {
                OsTaskInterval(200);
                LED2=LED2^1;
                OsMsgSend(1,23);//向任务B的消息队列中发送消息,消息值为23
                OsMsgSend(1,3);//向任务B的消息队列中发送消息,消息值为3
        }
}
void TaskIdle()
{
         static uint8 i;
         LED3_ON;
         while(1)
         {
                 i++;
                LED3=LED3^1;
         }

}
void main()
{
        OsTaskCreate(0,(uint16)TaskA);
        OsTaskCreate(1,(uint16)TaskB);
        OsTaskCreate(2,(uint16)TaskC);
        OsTaskStart(3,(uint16)TaskIdle);
}

楼主:
呵呵,不知道,大家对此是否感兴趣

网友A:
赶紧上床,我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正在整理,翻页后,上传

网友B:
有趣的东西,当然感兴趣了。

网友C:
好东西。
我缴费购买。就别等翻页了吧。

50¥购买源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源代码是免费公开的,只是看看有多少人对此感兴趣,稍后传上,由于没有详细的使用手册,但函数有详细的说明,如果需要的人多的话,我在再编写详细的使用手册,介绍函数的功能,不过应该还有一些漏洞,如果发现的话,恳请大家指出

网友D:
我也在学习small rtos51,看了有一个星期多了,还没有能够完全明白(起码自己不能完整编出来),不知道LZ学了多久就可以自己编写了

网友C:
建议:  LZ先贴个源代码或者内核.rar 出来,看看有多少人下载。马上就知道有多少人感兴趣了。

LZ的意思大概是“若感兴趣的人多,就愿意花时间写详细使用手册;若人少,就不愿多花时间?”
这有点委屈了俺这样强烈感兴趣的朋友。不如这样:

我拉我们老板出资帮你印刷成册;你尽管写好使用手册;然后论坛上前30名订购者(支持者)每人赠送一本。

刘前辈决不食言。——前30名支持者每人将可能获得一本LZ的rtos_51源代码及使用手册。还望LZ把使用手册或者源代码说明写好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首先感谢刘前辈的支持,不是我不贴出来,因为至少要简要写一些相关说明,这准备工作不能少的呀,不然读者不知所云,最迟今天下午两点就可以上传了

网友E:
:)抢个前30

网友F:
相当感兴趣啊!等待LZ:)

楼主:
文件已经上传,大家可以下载了,有什么问题,发送至邮箱singleywy#qq.com

楼主:
压缩文件中,包含了简单的使用手册,是未完整版的,因为大家需要,先放上来给大家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支持,不过仍有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改进

网友H:
51的话还是上RTX51 TINY比较合适,占用资源少,最重要的是和KEIL无缝连接,对于有一定经验的人来说,裸奔比RTX51 TINY合适。。。
51程序中只要是能做到不调用较长延时(大于几百US级别)的话,CPU一般是绝对够用的。。。

网友C:
LZ提供了不少服务函数。能不能演示一下OS几个经典问题的解?假定第一个简单问题: 哲学家就餐问题。俺一直想不出来如何应用LZ的服务函数如何求解,LZ能否示意一下用自己的RTOS应该怎样编程。 见下图:

5个指示灯代表5个哲学家。显然,任何时候只能有一个或者2个灯亮,而且不可能是邻近的2个灯亮。

假定每个哲学家吃饭时间2秒钟,不需要其他条件了吧。

切盼指教。

网友I:
rtos如雨后春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可以解答,原题是,5个哲学家围在一起吃饭,哲学家之间放着,叉子或汤勺,每个哲学家,仅当叉子与汤勺都未被使用时才能吃饭,是这样的么,LED灯就好比哲学家!
写好之后就上传,其实使用信号量,就可解决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H:
恩,针对这个问题,我在帖子: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3A//bbs.21ic.com/iclist-11-1.html 做了相应的回复了

网友C:
切盼#26楼:题意基本如你所述。有人把它化为中国文化:每个哲学家之间放着一只筷子,只有左右拿起一双筷子才可以开吃。很好理解的题目。

俺不好解决,主要是信号量概念不太会用。LZ有这么多服务函数,正好借此契机向你学习了。

还有几个问题不好意思请教,一个一个慢慢来。
有本OS教材的前言说:你的一个小问题或者一个解决范例,就能使千万人获益。多谢LZ,做着一件能使千万人获益的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奇怪,复制之后,格式都没有了
在开发板上,完美运行,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 "Os_api.h"
#include"IOfor52.h"
void OsTimerISR()interrupt 1
{
OsIntEnter();
#if T0_TIMER_EN
ACC=((65536+8-SYS_CLK)%256);
TR0=0;
TL0+=ACC;
ACC=0;
CY=ACC&0x80;
ACC =((65536+8-SYS_CLK)/256)+ACC;
TH0+=ACC;
TR0=1; //时间管理
#endif
#if T2_TIMER_EN
#endif
#if TIME_EXPAND_EN
    OsRunTime--;
if(OsRunTime == 0){
  OsRunTime=TIME_COEFFICIENT-1;
  OsTimeTick();
}
#else
    OsTimeTick();
#endif
OsIntExit();
}
void TaskA()
{
static uint8 i;
while(1)
{
  OsSemP(4,255);
  OsSemP(0,255);
  LED1_ON;
  OsTaskWait(DO_TMO,200);
  LED1_OFF;
  OsSemV(0);
  OsSemV(4);
}
}

void TaskB()
{
   while(1)
   {
  OsSemP(0,255);
  OsSemP(1,255);
  LED2_ON;
  OsTaskWait(DO_TMO,200);
  LED2_OFF;
  OsSemV(1);
  OsSemV(0);
   }
}
void TaskC()
{
while(1)
{
  OsSemP(1,255);
  OsSemP(2,255);
  LED3_ON;
  OsTaskWait(DO_TMO,200);
  LED3_OFF;
  OsSemV(2);
  OsSemV(1);
}
}
void TaskD()
{
while(1)
{
  OsSemP(2,255);
  OsSemP(3,255);
  LED4_ON;
  OsTaskWait(DO_TMO,200);
  LED4_OFF;
  OsSemV(3);
  OsSemV(2);
}
}
void TaskE()
{
while(1)
{
  OsSemP(4,255);
  OsSemP(3,255);
  LED5_ON;
  OsTaskWait(DO_TMO,200);
  LED5_OFF;
  OsSemV(3);
  OsSemV(4);
}
}
void TaskIdle()
{
  static uint8 i;
  LED0_ON;
  OsSemCreate(0,1);
  OsSemCreate(1,1);
  OsSemCreate(2,1);
  OsSemCreate(3,1);
  OsSemCreate(4,1);
  while(1)
  {
   i++;
  LED0=LED0^1;
  }
}
void main()
{
OsTaskCreate(0,(uint16)TaskA);
OsTaskCreate(1,(uint16)TaskB);
OsTaskCreate(2,(uint16)TaskC);
OsTaskCreate(3,(uint16)TaskD);
OsTaskCreate(4,(uint16)TaskE);

OsTaskStart(5,(uint16)TaskIdle);
}

楼主:
上面的程序是正确的

网友J:
我很落伍了。

楼主:
刚才源文件设置错误,原以为不可以,的确是可以的,源程序如下,请刘前辈过目;不过,需要修改几个值,TASK_ACTIVE_MAX 为6,SEM_MAX为6,还有就是TASK_STACK_MAX 为90,以及,os_sche.a51中TASK_ACTIVE_MAX的值;

开始的时候没有修改os_sche.a51的TASK_ACTIVE_MAX导致,程序不能运行而出现错误,现在修改之后,可以在开发板上完美运行

网友C:
我试试。LZ是说需要创建5个信号量?
还有,我现在没细看,恕我瞎说:
void TaskB()
{
   while(1)
   {
  OsSemP(0,255);    // 死锁条件——自己占有一部分资源,
  OsSemP(1,255);    //   又等待别人已经占有的部分资源。互相永远等待。
   LED2_ON;
   ……
    ……

注意红笔所注,LZ是表示:当OsSemP(0,255);  表示这个哲学家拿到了一只筷子0,正在等待另一只筷子1;——OsSemP(1,255);  ?   这里错了吧。
     很简单,如果每个哲学家都处在这个状态,5个人每人拿起一只筷子,等待另一只,结果谁也吃不上饭。——死锁。
     或许你用 OsSemP(0,255);  表示其他状态,例如表示我并不拿起一只筷子,我只进入等待第二只筷子状态……,那又应该怎么写?

     世界性经典问题,好像没这么简单。

       继续请教,……

网友K:
感兴趣中

网友C:
互相讨论,即使俺说的不对,经过文跃兄长的指教,互相都能有收获。

开始的时候没有修改os_sche.a51的TASK_ACTIVE_MAX导致,程序不能运行而出现错误,现在修改之后,可以在开发板上完美运行

LZ的完美运行:5个哲学家任务是并发执行的。LZ是顺序调度了?——5个人永远按一个顺序轮流吃饭?不是,5个人饥饿程度是随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说的,死锁问题,我已经考虑到了,刘前辈,请注意我信号量申请的顺序,以及释放的顺序,如果单纯的从结构看,似乎会形成蛇头蛇尾相连的死锁状态,不过,这里有特殊的地方就是,任务启动的时,时序问题,开始时,任务启动顺序为TaskIdle,TaskA,TaskB,.....,实际上赋予了初始值,逐步分析会发现,不会造成互相等待的局面;

再次说明一下,如果改变申请的顺序,灯亮的方式也不同

PS:OsSemP(0,255)表示,获取信号量0,如果不能获取,则插入等待列表,直至信号到来,第二个参数的含义是,0:表示无等待,255:表示无限等待,其他值:表示等待相应的系统时钟周期

楼主:
还有就是,您理解的是对的,分别设置了5个信号量,代表了5个资源,由于发表仓促,一些细节的东西还没有介绍,
PS:OsSemV(0),当信号量0释放的时候,如果有更高优先级的任务在等待信号量,则立即进行任务切换;

网友C:
40楼说的没错。所以我说你把程序写成了5个人轮流吃饭,那就成了:

“哲学家A想吃饭的时候,谁都不许跟我抢,直至现在正在吃饭的人放下筷子。”

那这还算是世界经典问题么?裸奔就做了:
while (第一只筷子);
while( 第二只筷子)
{开吃;}

PS:OsSemP(0,255)表示,获取信号量0,如果不能获取,则插入等待列表,直至信号到来

说的正是这个问题,“直至信号到来”。没错的。但是:
1、这里你不可能关中断!对吧?关了中断,信号来了你也不知道,
2、既然不能关中断,也就是说5个任务并发执行——5个哲学家的脑子是同时工作的,没有先趋后继顺序。
3、所以,“直至信号到来”。它就是不来!它已经被哲学家D或者B拿走了!而且其他哲学家也在等着A信号到来,A却拿着一只筷子不释放。
4、结果大家互相等待。

5、这里是在编写并发程序,没有顺序1、2、3、4、5;“直至信号到来”。对5个哲学家来说都是一样的。所以谁也等不来。很简单的理论——“我凭什么把筷子(信号)让给你?我还饿着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您,您可以看一下,计算机操作系统相关数据,涉及到信号量,同时也提到了这个问题,解决方式也是这样,这不是轮流吃饭的问题,系统启动的顺序,只是相当于一个冲击量,完成一个周期后,就有任务咎由自取了,而不轮流来,不知刘前辈,懂我的意思,您可以看一下相关教材,或者自己亲自实现一下

网友C:
   OsSemP(0,255);
     //  这2条语句中间会有其他任务并发执行的机会,所以下面等待1信号可能永远等不来。
   OsSemP(1,255);

    LED2_ON;
   ……

上面2条语句中间会有其他任务并发执行的机会,所以下面那条等待1信号
语句OsSemP(1,255); 可能永远等不来。

“直至信号到来”。正是造成死锁的语句。

楼主:
其次,我说错了一点就是,不同的申请方式,赋予系统的冲击量不同,即LED灯显示的方式也不同;
还有一点,即使随意改变申请顺序,只是影响显示的方式,(所以开始说“请注意我的申请方式...”,是我自己说错了,导致您认为我在使任务轮流运行的假象)

网友C:
呵呵,咱也建议一下:大家都好好看看Dijkstra 为什么了不起,他发明了信号量,在他之前那么多人都在研究这一问题,就是没人想到;所以荷兰人为什么了不起。小小的荷兰怎么就是OS创始的国家。不是美国。

“直至信号到来”。并不是说某个哲学家A一直占有CPU 踏步循环等待那一只筷子,它一样要释放CPU让给其他任务。——这一释放,A所等待的那只筷子就被别人拿走了。——这就是多任务并发执行面临的经典问题。

所以“金龙鱼”说的“学会释放CPU”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踏步循环”——自旋锁,只能用在多处理器分布式系统。单处理器不可能的,你在这自旋,别人怎么办?

中国有些热门餐馆,顾客排着队吃饭,——这桌人还没吃完,旁边就有人等,看着这桌人吃?Dijkstra 教人大概就是别站在桌子傍边看着别人吃饭,——直到别人吃完,立即抢占桌子。他告诉人们另一种方法,不用那么紧张一直盯着桌子,……全世界就Dijkstra 首先想到了的方法。——没LZ说得那么简单吧?

//

网友L:
我收到我BAIDU空间里去了。

网友M:
晕,我才发现啊,哈哈,真是好东西。
顶了,先去研究一下先

网友N(2013-03-04):
LZ非常强大

网友O(2013-06-01):
这才是精华,收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