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66仿真时的问题

楼主(2011-03-12):
用IDE66仿真的时出现这样的问题  用“单步运行”很“单步继续运行”都可以产生中断唤醒HALT 而用“全速运行”却产生不了中断唤醒HALT(点击 全速运行 之后再暂停 PC总是停在HALT的下一个指令NOP处 )   无论运行多久再暂停  都是停在NOP处

网友A:
很奇怪啊,应该是单步运行无法产生中断,而全速才能产生中断。

楼主你试试在HALT前面紧跟中断设置命令,如下:

假如你原来的程序如下:

  ldi    ie      ,01h
  xxx   xxxx
  xxx   xxxx
  halt

那么改为:
   ldi   ie      ,01h
   halt

或是:
   ldi  ie      ,01h
   nop
   ha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