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1-03-12):
这是日历时钟的程序,我调用的中断是否有错啊?为啥产生的1s很快的

网友A:
PSoC Creator 里有RTC, 你为啥要自己设计这个?

如果非要自己设计,为啥1秒中断一次,Timer period 可以大一点啊,大一点就没问题了。
要不就用UDB,别用fixed, ES2芯片的Fixed Timer有BUG.
ES3以后的片子就没问题了 :)

楼主:
因为要学校里编写基本的psoc3学习实验材料啊。

网友A:
那你让Timer period 大一点啊,为什么1ms 中断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