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冒烟了~~~~

楼主(2011-03-12):
单片机供电部分用的是7805输出接lm317-3.3V输出,电压测试正常,但是单片机冒烟了,可能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单片机插反了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这个错不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焊接良好,现在怀疑片子有问题,换了片子,出现了不同的问题...单片机处理有问题~~~

网友D:
我觉得这种情况主要看硬件电路的问题,仔细检查电路。

网友E:
真的吗???   不会吧  ???   吓的我 不敢用了

网友F:
什么型号?用最小系统法检查。。。

楼主:
换了一块片子,没有问题了,现在还没有找出坏了的问题在哪,初步怀疑是片子引脚坏了~~~~

网友G:
如果是一般io坏了,应该不会有冒烟这么严重的问题
如果IC内部vdd和gnd绑定线短路,应该是7805先冒烟才对。

网友H:
超频超废了

网友I:
晕 报效啦

楼主(2011-04-13):
最后发现好像是洗版子用的酒精不纯引起的,片子拆下来后,发现引脚处有残渣~~~~
真是惭愧啊~~~~

网友J:
用酒精洗版?

楼主:
回复 网友J:
恩,洗松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