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P6641B做5伏升压电源,感觉它耗电量很大

楼主(2011-03-12):
给手持视频模块供电,视频模块电压要求是5V。
用直流电源为其供电,电源的电流表显示300毫安左右(供电电流)。
用3.3V锂电池为其供电,将锂电池接到SP6641B电路(如下图所示)的输入端,SP6641B的输出端电压为5V,用此电压为视频模块供电,视频模块工作正常,但不知道此时的供电电流大小,为了测量供电电流,我串了一只电流表,开机时电流表显示电流为750mA,然后视频模块显示低电压关机。
看SP6641B的资料是为手持设备供电,它的耗电量应该不大。
问题:
为什么SP6641B的耗电量这么大呢?(用直流电源供电,供电电流为300mA,锂电加SP6641B供电,供电电流为750mA,SP6641B就耗450mA电流)
是我的PCB板画的有问题,还是器件选的不合理?
PCB板图:
   电路板的4脚与5脚我在外面用短路线连接在一起了

器件选择:
     如图所示:

C1、C2用的是贴片的铝电解电容100uF 16V,C3是市面上的贴片电容 1uF,ZHCS2000用SS34替换了。

网友A:
直流供电时候,P=5*0.3=1.5W
3.3V的时候,假设效率80%,此时锂电池电流应该是I=(1.5/0.8)/3.3=0.56A,明白了把

楼主:
哦,我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