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接ADIS16250没有数据输出 寻找高手

楼主(2011-03-12):
stm32接ADIS16250没有数据输出   用示波器看波形时SPI2的发送引脚没有数据输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程序的初始化如下,
void GYroscopeSPI_Init(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 PB15-MOSI2,PB13-SCK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SPI2 configuration */
SPI_Cmd(SPI2, DISABLE);             //必须先禁能,才能改变MOD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两线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主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      //8位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CPOL=1 时钟悬空高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CPHA=1 数据捕获第2个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软件NSS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128;  //2分频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高位在前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7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2, ENABLE);
}

发送函数如下,
s16 Gyroscope_GetSpeedRate(void)
{
u16 data = 0;
u16 sAngle;
data = 0x3800;
data &= 0x3fff;
SPI_I2S_SendData(SPI2, data);
sAngle =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return sAngle;
}
希望有高手能看看

网友A(2013-01-14):
你搞定了嘛???我最近也在弄这个,数据也不对,能指导下嘛??感谢!!!可以把程序发来参考下嘛???hjj@mail.dlut.edu.cn

网友B(2020-02-10):
引用 网友A:
你搞定了嘛???我最近也在弄这个,数据也不对,能指导下嘛??感谢!!!可以把程序发来参考下嘛??? ...

https://blog.csdn.net/cornrn/article/details/104231924
这个讲的比较好有源码。闲鱼上有人卖ADIS16405。代码和这个基本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