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焊接电路时候,求解电路的布局

楼主(2011-03-12):
自己焊接电路的时候,总是因为布局的问题而导致电路无结果。特别是在有电感和电容的情况下,更是这样,所以希望各位大侠能有一些资料能够分享下。

网友A:
你怎么知道“总是因为布局的问题而导致电路无结果”而不是由于其它原因?

楼主:
在电路的分析上,我已经分析的很透彻了,并且和别人一样的图,但是别人能出来效果,我的却出不来。

楼主:
所以,在这里希望各位大侠能赐教。
让我改进,呵呵
不管是不是布局的原因。

网友B:
你这空口白牙的一说,让人一头雾水,不带这么问问题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如果布局没问题,可能是焊接出问题了或元件参数有问题了,仔细检查下可能有可能找到问题.毕竟你是手工焊接的.

网友D:
注意焊接~~~

网友E:
空口白牙的一说,让人一头雾水@:lol@

网友F:
自己焊接电路的时候,总是因为布局的问题而导致电路无结果。特别是在有电感和电容的情况下,更是这样
焊接与布局没多少关系。关键还是焊接前的准备工作才算是布局工作。

网友G:
抄板吗?看电路了,仪表电路比较麻烦,数字电路相对好些.

网友H:
一头雾水--------你看到的是皮毛---最主要的还是你设计有问题。。。。。。。。。。空口白牙---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