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XP中的原理图分层设计问题。

楼主(2011-03-12):
现在有个工程文件,原理子图都已经画好了。需要一个top level的原理总图。
总图我也自己画了,但是编译出现很多问题。
比如:
警报中有:Floating Power Object +5-COM
              Unconnected line (330,560) To (330,630)(总线为什么出现这个警报我很是不明白)
错误中有:Duplicate Net Names Wire CRXD

      Duplicate Net Names Element[-1]: CTRLA (Inferred)

小弟新手。苦于身边无人交流。
劳烦大家指正。能否帮忙修改或者重新画一张原理总图?不甚感谢。
修改图可以发到我邮箱:jorbey@qq.com。也可以传到帖子中,谢谢。

网友A:
原理图上错误太多了,建议你先去弄个简单的,不要一次就搞这么复杂的系统,EEPROM的连接是不是有问题,
SCL和SDA连到一起了,你还怎么用啊。
还有就是顶层原理图,看起来很乱,还有实际的原理图J102,J103放在那里。还就就是顶层的连接上还放NET,很奇怪。NET只有在实际的原理图里才会出现,还有什么是Wire,什么是BUS,什么是Port你要搞清楚,
本来想改改的,发现问题太多了,好好利用一下百度和Google吧。实在不行你可以弄个简单的系统先练练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际原理图上SCL和SDA是通过分别通过两个电阻上拉了。没有连一起吧?
确实bus和port的功能不太清楚,我继续去做功课。还是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