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参考手册和固件例程描述不一致?

楼主(2011-03-12):
在STm32参考手册Tim2~Tim5,PWM input部分,图128,说明是用IC2 capture测脉宽,即一个周期里的高电平宽度,可以计算占空比 ,IC1 capture测周期。而在固件库中的pwm input例子里的,中断却是这样计算的:
/* Get the Input Capture value */
  IC2Value = TIM_GetCapture2(TIM2);
  if (IC2Value != 0)
  {
    /* Duty cycle computation */
    DutyCycle = (TIM_GetCapture1(TIM2) * 100) / IC2Value;
    /* Frequency computation */
    Frequency = 72000000 / IC2Value;
  }
  else
  {
    DutyCycle = 0;
    Frequency = 0;
  }
变成IC2测周期(频率),IC1测占空比了 ?是文档描述错误还是我理解不对?

网友A:
真的有出入, 看来这是驱动库的 BUG 了

网友B:
这个与输入信号的极性设置有关,你要看看固件库中的配置是否与图128的说明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