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放大电路的理解

楼主(2011-03-12):
请问各位大侠,如何理解把放大电路直流电源Vcc的正端看成直流正电位,交流地电位?

网友A:
直流电源Vcc输出端必有电容并联在其上。

网友B:
re LZ:

这其实是信号的分拆,此是信号分析的基本方法——频域分析。

一个信号可以分拆成直流和交流之和,而交流又可分解成各简谐波之和。

如果一个信号加在电源两端,由于电源内阻很小(理想为零),因此信号直流成分将由电源牵制为电源电压
Vcc(如果信号源内阻较电源内阻大许多的话),而信号的交流成分将变为零(即交流幅值变为零)。所以,电源对信号内阻远大于电源内阻的信号来说,直流就是其电源电压,而交流幅度降至零(相当于交流接地)。

网友C:
这样怎么解释谐波信号幅度会变为0呢?

网友D:
因为视VCC为理想恒压源,而理想恒压源你看它的VI曲线,可以看到是一条无论I是多少,V都是一个定值的直线。而对于线性电路(实际上是在某个小区间的近似线性)中的交流信号,它看到的阻抗可以认为是dv/di,而不是v/i,显然对于理想恒压源dv/di=0,但v/i却不一定是0.实际中不存在理想电压源,但可以在VCC到GND或VEE之间接旁路电容,使交流信号从VCC到GND或VEE有一个低阻通路

网友B:
这样怎么解释谐波信号幅度会变为0呢?
引用 网友C:

信号源有内阻,而且相比电源的内阻大很多。所以,简单按分压原理(交流)便可知电源上的交流成分几乎为零。

但若信号源的内阻和电源内阻相当,情况会如何?自己分析。

网友E:
直流电源对于交流内阻很小

网友F:
如何理解把放大电路直流电源Vcc的正端看成直流正电位,交流地电位?

前一问:我看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因为电路定义正负的时候,就是那样。
后一问:交流地电位,这个与电源的内阻有关。你该不会认为电源内阻不为零吗?如果不成其为“地电位”,不是交流电压叠加到直流电源电压了?凭什么?!

网友G:
我感觉应该试一试

网友G:
不知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