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方向求助

楼主(2011-03-12):
小弟是在校研究生,正准备要做ARM方面的项目。
但对ARM还不是很了解,看网上大家都喜欢把嵌入式分成底层硬件,驱动,操作系统,应用软件。
所以想向各位求教下,做ARM开发的话上面哪个方向会更好呢,比如就业待遇之类的。谢谢!

网友A:
ARM是一个嵌入式MCU/MPU的大家族,涵盖了从实时控制到复杂应用的整个嵌入式系统的产品链,因此会涉及到“底层硬件,驱动,操作系统,应用软件”所有层面。具体往哪个方向发展,不是由“做ARM开发”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具体宿主的有求和自己的相关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