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和Keil ARM如何在同一个操作系统中共存?

楼主(2011-03-12):
(无正文)

网友A:
先安装arm然后装c51

网友B:
全部直接安装,默认安装。然后你建立51的工程就调用51编译器,ARM就调用ARM的编译器。不用管的!我一直这样用的!

楼主:
C51V901和MDK4.12用上两种方法不行。装至不同目录也不行,打开工程就自动调用后装的那个了。

网友C:
我的是直接装的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