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MDK2450的SD卡的驱动问题

楼主(2011-03-12):
大家好!小弟现在正在做2450上的SD卡驱动,这个SD卡是在裸机的情况下运行的(在操作系统运行之前),用于系统升级使用。

现在我的硬件环境是:三星2450板子,SD卡是Kingston  4G的SD卡。在SD卡初始化的时候,遇到问题。首先在系统上电后,检测到SD卡插入后,我发CMD0,让SD卡复位,没有返回值(返回值是0);然后接着发CMD55和ACMD41,接收OCR电压,发现返回值0x00ff80000,说明SD卡的操作电压在2,7V~3.6V。但是这里小弟有几个问题:
1、发CMD0后,不是应该返回oxo1吗?
2、发CMD51和ACMD41后,发现OSR的32位为0,也就是SD卡一直不上电。觉得很奇怪。不是OSR的32位应该为1吗?
3、我发CMD0,发现都是超时的,也就是发送命令完成的标志没有置1,觉得现象很奇怪。

我不知道本来就应该这样,还是小弟哪个环节出错了。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帮帮忙下!!

网友A:
我目前的2450/6410 SD驱动只试过2GB以下的卡,2GB以上的卡还没试过,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B:
可行。
本人在NXP ARM上做的裸机驱动,SD卡驱动支持SHDC即32G卡,另做了简化的NTFS文件系统,支持单个文件32G大小。已量产,稳定性很好。
但因为公司规定,不能告诉你细节,只能说,可行,行得通,你慢慢研究吧。

楼主:
不知道楼上两位兄弟,能不能就小弟这几个问题,帮我分析下,谢谢你们了。也希望其他朋友有这方面经验的,帮帮忙。数据手册都看烂了,感觉不知道这样出了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