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KEILC51不能激活TT

楼主(2011-03-12):
按照程序安装后,注册机也显示了代码,可是就是不能激活,显示出这么一段话:“*** ERROR R206: NO REGISTRY ACCESS, ADMINISTRATION RIGHTS REQUIRED”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用的是W7的系统,会不会和这个有关?

网友A:
网上大部分注册机,要求你安装在C盘,否则,会出现你这样的错误,也有可以装在其他盘的注册机,这需要你去仔细搜索

网友B:
"ADMINISTRATION RIGHTS REQUIRED"

这句话的意思好像是,**需要管理员权限,你登录的时候的登录名是不是Administer啊??

我没用过WIN7,不知道WIN7的权限管理,上面的分析也只是根据错误信息进行的猜测

网友C:
win7 没有问题,一直用,是因为你没有runas administrator.

网友D:
用右键的管理员身份运行就可以了的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lenovo,但是我尝试过了,还是没有用TT

楼主:
回复 网友D:
O(∩_∩)O哈哈~果然是这样~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