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简易水位报警器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03-12):
电路图如下,我的电路焊接好以后,如果是把两电极合起来活着断开,他可以很正常的发声或停止,但如果放进水里,也就是利用水电阻来连接两电极的话,就完全不行,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是电路对水不够灵敏吗,对了,我加盐了也不可以。有什么改进方法,谢谢啦,

楼主:
谁能帮帮我啊,我快纠结死了

网友A:
水的导电率太低了,把两个极板尽量靠近。

网友B:
行的话,用水位浮球开关。非常可靠

网友C:
水的电阻大概在几十K的样子,可以测一下两电极间的电阻,分析一下电路的原理吧

网友A:
或者加大R1

网友D:
换个NPN的管子,电阻放在集电极(根据IC A的输入要求选择电阻,越小NPN管越容易达到饱和,基极驱动电流要求也越小),从集电极输出,电极驱动基极

网友E:
R1改200K,R2改10K试试

网友D:
改R1也不会有什么效果的,除非两个电极在水里的阻抗足够小使得R1上的电压可以让P管截止,否则就不能截止P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