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直流电源给电瓶充电,设置28V接电瓶降到15V

楼主(2011-03-12):
请问用安泰信的直流稳压电源给24V的电瓶(2只12v的电瓶串接的)充电,先把直流稳压电源设置成28V,但接上电瓶输出就降到15V,而且电流旋钮上的 CC 灯常亮,为什么?
调大电流电压会小幅升高,但是我只需要小电流(0.5A)给电瓶充电啊,请教高手!

网友A:
进入恒流模式了。

网友A:
这样做是很危险的!

网友B:
不是智能充电器啊,若硬要0.5A充电,先CC充一段时间,待电压升高到差不多了,再CV充。

网友C:
28v有些高了吧

网友D:
你的蓄电池估计坏了!

2个12V的蓄电池串联怎么会只有15V的电压?1个还差不多,你不会搞成并联了吧?
蓄电池内阻很小,哪有直接把电源直接连通到电池上,不做任何限流控制措施的充电?冲动还差不多了

网友E:
恒流模式了,很正常的。 至于15V的话,感觉你的电瓶已经坏了。 12V电瓶放电到10V,或者9V就差不多没电了,你这个15V的话,估计已经离报废不远了。

楼主:
谢谢各位,哎,我的电瓶啊

网友F:
充电电流的大小与电池容易(Ah值)密切相关,不能乱来

网友F:
另外,充电电源的电流能力低(负载能力低)有可能是电压降下来的原因

网友G:
你的电池不行了,电源进恒流模式了,你可以调到24V0.5A模式,长时间充充看,一般电池没用了。注意电池温度不要超40度。

网友H:
串个24v灯泡?

网友I:
LZ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二个部分.
1.稳压电源的稳压和稳流,在什么状态下切换工作.
2.蓄电池的充电过程.
我不了解蓄电池的充电过程, 仅对稳压电源的稳压和稳流工作模式的切换原理说一点,说错了拍砖清点.
a)假设输出电压设置在24V,过流保护设置在0.5A,那么当电源输出电流I在负载上产生电压降U.
b)当负载等效R>24/0.5=48欧姆,负载上的电压Uo达到24V时,Io<0.5A,稳压电源自动切换,工作在稳压状态.
c)当负载等效R<24/0.5=48欧姆,负载上的电流Io达到0.5A时,U0<24V,稳压电源自动切换,工作在稳流状态.
d蓄电池的内阻,在整个充电过程中应该在一直变化.

网友J:
请问电池的容量是多少?充电电流一般不要超过0.1C,若容量为6安时,充电电流设为0.6A;再分别测一下两只电池的电压,若相差较大就分别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