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直流电源给电瓶充电,设置28V接电瓶降到15V

楼主(2011-03-12):
请问用安泰信的直流稳压电源给24V的电瓶(2只12v的电瓶串接的)充电,先把直流稳压电源设置成28V,但接上电瓶输出就降到15V,而且电流旋钮上的 CC 灯常亮,为什么?
调大电流电压会小幅升高,但是我只需要小电流(0.5A)给电瓶充电啊,请教高手!

网友A:
欧姆定律啊。
你想想。电源输出电流小了,说明内阻大了,你接了负载肯定分压小了。

网友B:
负载过重……

网友C:
电池充电需要的能承受瞬态的大电流,你可以将你的直流电源过流电流调整大些,输出充电电流仍然可以设置在0.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