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有没有SOT23的锗三极管?

楼主(2011-03-12):
请问大家有没有SOT-23的锗三极管?Vbe=0.3V的,PNP,小功率的,先谢谢了.

楼主:
太干脆了,泼了一瓢冷水,郁闷中,结贴好了.

网友A:
根据有关方面消息透露,网内网外狗狗搜索,竟连"有啊"都说没有啊,俺沉重地告诉搂主:锗三极管只能在旧货摊上觅到踪影了,厂家早就不生产了,故贴片封装更是不可能滴稀拉.

搂主能透露一下为死马要用锗管吗?输入信号太低了吗?可以用运放鸭.

网友B:
锗三极管,别指望买得到。
改方案吧,老tyw已经给楼主指出一种方向了。

网友C(2011-09-10):
一般应用中锗三极管压降低,是其最大的优点,但温漂大则是其最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