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LED焊接技术要求及注意事项解析

楼主(2011-03-12):
蓝光、绿光LED焊接要求与白光LED相同,以一般白光LED焊接的水准来看,而有这样的基本要求,操作需要注意。蓝光、绿光LED焊接要求与白光LED相同,以一般白光LED焊接的水准来看,而有这样的基本要求,操作需要注意如下:  1、生产时一定要戴防静电手套,防静电手腕,电烙铁一定要接地,严禁徒手触摸白光LED的两隻引线脚。因为白光LED的防静电为100V,而在工作台上工作湿度为60%-90%时人体的静电会损坏发光二极体的结晶层,工作一段时间后(如10小时)二极体就会失效(不亮),严重时会立即失效。
  2、焊接温度为260℃,3秒。温度过高,时间过长会烧坏芯片。为了更好地保护LED,LED胶体与PC板应保持2mm以上的间距,以使焊接热量在引脚中散除。
  3、LED的正常工作电流为20mA,电压的微小波动(如0。1V)都将引起电流的大幅度波动(10%-15%)。因此,在电路设计时应根据LED的压降配对不同的限流电阻,以保证LED处于最佳工作状态。电流过大,LED会缩短寿命,电流过小,达不到所需光强。  一般在批量供货时会将LED分光分色,即同一包产品里的LED光强、电压、光色都是的,并在分光色表上注明。
  LED保存及使用建议
  注意以下事项:
  ◆储存
   为了防潮,LED要存放在干燥通风的环境中,最好尽快使用完,推荐保存环境温度:5~30℃;湿度Max:60%RH。

  ◆适用环境温度:-35~+85℃。
  ◆清洁
  不要使用:不明的或腐蚀性的化学液体清洗LED,因为那样可能会损坏LED树脂表面及灯脚表面,甚至引起胶体裂缝。
灯脚成型
  不要在焊接期间或是在焊接后成形,如有必要的话,成型一定要在焊接前完成。
  切记,任何挤压树脂的行为都有可能损伤LED里面的金线,导致信赖性隐患。
  ◆焊接
  1、管脚焊接过程中不能向LED施加压力,否则LED内部有可能会出现裂纹,这会影响其内部金线连接而导致品质问题。
  2、当LED焊接到PCB上时,位置应当对准,不要扭曲,这样可避免对LED铝线产生应力。否则,这个应力就会在高温使用中引发问题。焊接完成后,有必要用三分钟以上的时间让LED从高温状态自然冷却,回到常温。
  3、如果用烙铁焊接同一PCB上线性排列的LED,不要同时焊接同一LED的两个管脚。避免热量瞬间集中过大。
  4、烙焊要用30W以下的烙铁。强烈建议使用温控型烙铁。
  5、LED的焊接方式有三种,要求如下:
  浸 焊   温度:230±5℃ 时间:<3sec
  烙 焊   温度:260±5℃ 时间:<5sec

  波峰焊  预热温度:190±10℃  时间:<15sec
◆预防过电流
  1、LED使用过程中不能有过电流或过电压。
  2、为了在稳定条件下使用LED,应把它和保护电阻串连起来,电阻值根据所提供LED的限电压或限电流而定,推荐使用IF的范围3-18mA。
  3、瞬间的脉冲会破坏LED内部固定连接,所以电路必须仔细设计,这样在线路开启闭合时,LED不会受到过压(电流)冲击。
  ◆亮度
  1、  要获得均匀的亮度,则同批的LED应使用同样的电流。
  2、  在额定电流及电压条件下,亮度随电流强度的增强而升高。
  3、  LED在IF =20mA时较有可能得到均匀的亮度。
  4、  目测检验时,眼睛到LED保持30cm的距离。
  注: 纯蓝、纯绿、紫光。白光管在运输、IQC,生产使用过程中需做好防静电措施。
  ◆使用时限:一般注意以上事项,发光二极管寿命在8万小时以上。

网友A:
过来看看,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B:
对恩智浦的led知之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