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MOS的驱动,大家研判一下驱动电压合适不?

楼主(2011-03-12):
H-桥驱动,都是N-MOS。上管用24v驱动,下管用15v还是24v好呢?

网友:
24V不能驱动上管吧!

网友A:
24V不能驱动上管。

楼主:
楼上两位:对于上管的驱动,有什么好办法吗?最近很迷惑这个。
24V不能驱动上管。那应该怎么设计呢?设计原则是什么呀?

网友B:
换成P管或者将24V提到更高的30V

楼主:
5楼:为什么要到30V呢

网友B:
NMOS的Vgs的完全开启电压一般都要8到10V,即是栅极G比源极S要高出10V左右。
但是现在即使光耦没有压降,加在G极的电压最多也就24V。使用这种驱动方式,我们一般期待加负载上的电压为漏极D的电源电压,理想N管Vds电压为0,若是这样的话,那么Vs的电压也为24V,这时Vg=Vs,所以大家都说上管不工作。实际上,上管工作在恒流区,发热严重。

网友C:
一般的mos驱动电源是3-10v这个范围。

楼主:
7楼说的我理解,我犯了一个很大的认知错误。
上管的驱动看来还得用专用驱动IC好。只在GS端加控制电压。
帖子可以沉了。

网友D:
一般MOS管的驱动电压在10V左右,因此LZ的MOS管驱动电压,不论是上MOS,还是下MOS都不好.
按绝对值来计算,上臂MOS管的驱动电压需要24+10=34V.上臂MOS管驱动电压只要10V,需要经过限流钳压.

网友D:
MOS管的Vgs一般都在10V左右.

网友E:
上管的驱动要加个自举升压

楼主:
10楼:

     你的意思是要保证Vgs要大于上管的VDD电压10V以上才行,是吧?  也就是Vgs>VDD+10。VDD是上管的D端电压,因为上管导通时,Vd约等于Vs。

网友D:
保证需要导能的MOS管的Vgs>截止电压.

网友F:
上管的情况一般驱动有两种方式,
1、使用隔离变压器进行驱动
2、使用独立电源,用光耦驱动
...
引用 网友G:

这些方法太麻烦,成本太高。

上管的驱动,现在都不用上述方法,而直接用成本更低的自举方式。

网友G:
自举的最便宜~

网友H:
24V俨然不能驱动 上管啊 自举技术是王道

网友G:
这些方法太麻烦,成本太高。

上管的驱动,现在都不用上述方法,而直接用成本更低的自举方式。
引用 网友F:

如果采用自举芯片,一般选择什么型号的?望大侠指导!

网友I:
上管如果换成P型MOS呢?:P

网友J:
如果驱动信号是直流的话,用P沟道的MOS会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