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分析下,这个电路为什么会带负载能力差?

楼主(2011-03-12):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283195805\QQ\WinTemp\RichOle\)HH)K_$_2$H8`H7[7PCS)%5.jpg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283195805\QQ\WinTemp\RichOle\)HH)K_$_2$H8`H7[7PCS)%5.jpg

楼主:
不好意思。是这个图。

楼主:
这个电路是做降压的。输入25.5V。在空载的时候能输出9到12V,可是一接上负载,输出马上为0.且无电流,各位大侠,能给分析下吗???

网友A:
图看不到啊

SIGNATURE--螺旋输送机

网友B:
那要看你接的负载时多大了,是否已经过流了?

网友C:
负载接入是否过大?

网友D:
负载是多大?

网友E:
怎么下载啊?求解

网友F:
过流保护了?

楼主:
负载是在300欧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