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RM9的监测系统,怎么设计?

楼主(2011-03-12):
要求:用ARM9芯片开发板完成外部输入信号的采集,对采集的数据进行整理并按照一定的帧格式上传给上位机. 用串口上传数据也可。
求高手指导。

网友A:
问得比较笼统 不知道你现在想不明白的是那部分。

------------------------------------------------------------

48元 超高性价比 月销量超200件 SALEAE 24M 8CH 逻辑分析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430104015

网友B:
就是
我现在也在做一个监测系统,也是第一次用arm做
我建议你还是从硬件到软件一步步搞清楚
慢慢来

网友C:
空手套白狼啊   呵呵

网友D:
严重同意4楼观点!!!
这个要一整套流程,要是一两句话就能讲明白,估计开发太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