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二手的TDS1012 和2014 一般什么价位?

楼主(2011-03-13):
我搞开关电源开发用,
新的TDS1012据说得6000RMB,2014也得16000RMB
朋友的朋友那有处理:
1.使用一年,放置两年的1012,七成新
2.未使用过,放置三年的TDS2014

问题:如所问,我开价多少算不高?
还没有去看机器具体性能,只见到拍的相片。
买二手心里多少不踏实,但银子少啊
谢谢

楼主:
下午去看了机器,TDS1012的,是老早的不带U盘存储黑白屏的
外壳没有磕碰痕迹,只是放置落灰后较脏,旋钮齐全,拧起来有点涩,但还能感觉到那个特有的
咯噔格登的跳动。
开机次数650左右,有一个错误记录说LINE TRIG 失败的,
5伏方波源的电压用他的自测量功能偏移有点大,5.16伏(后来想起表笔打得10X,忘了测1X下的)
据说在公司用了两年左右,有放置了一年左右。
只有两只原装的表笔P2220,再什么都没有了,
对方开价RMB4000
大伙看这个情况值多少银子啊?

楼主:
TDS2014说RMB 8000,
好像对二手仪器大伙关注的不多啊,
俺是穷人,
有了解的大侠指点一下啊,

U R cool

楼主:
曾经在两年前用过一次优利德的,感觉软件界面和泰克差异大,用不惯,不过这个不重要。
我现在做的开关电源产品,看MOS驱动信号,一般是50到300纳秒的,控制电路部分的使能信号上
如果有纳秒级的毛刺出现,就导致误动作;很多时候靠单触发功能抓异常波形,带宽就比较重要,存储深度就没得挑了,这玩意不像电脑我自己能加根内存条。所以担心国产的在这方面做得不好。

有搞电源的老手们,我搞这类的开发需要什么性能的示波器才够用?
带宽多少?
2通道够用吗?不过自己的经验感觉4通道的找出复杂的干扰比较方便,能一下把干扰源、受影响控制端,异常出现的功率端关联起来看。不过确实贵啊!

网友A:
下午去看了机器,TDS1012的,是老早的不带U盘存储黑白屏的
外壳没有磕碰痕迹,只是放置落灰后较脏,旋钮齐全,拧起来有点涩,但还能感觉到那个特有的
咯噔格登的跳动。
开机次数650左右,有一个错误记录说LINE TRIG  ...
引用 楼主:

这价位,单单保修就不值2000了,为了2000元,而且买一个没有保修,而且使用了3年,特别是有两年没有(没有内部特容易氧化),很不值。

网友A:
少2000,报价2000还差不多。

楼主:
谢谢啊,终于有详细的评论了,
PA2792说的少于2000块是指201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