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一下这个原理图的原理?

楼主(2011-03-13):
(图片)

楼主:
前边PWM控制芯片的输出通过Q3推挽输出 控制开关管Q2、、Q2输出方波、通过后边的D1和D2和L1之后、波形变成什么波形了呢?
后边的royer电路 又输出正玄波、这个正作原理能简单的解释一下吗?就讲一下简单的工作原理、我看了很久还是分析不出来、能帮我简单的讲一下吗?非常感谢了、、

网友A:
L1后面没有电容,波形应该还接近PWM,但是L1的存在应该平滑很多。

网友B:
前面一个buck后面一个推挽?

网友C:
图纸不够完整,不好分析!

网友D:
后面的实际上是一个变压器组成的三点式lc震荡电路

网友E:
4楼伟林说得有道理,好像是先Buck再Royer。
不过,这实在是个笨方法。已经使用了变压器,直接做反激就行了。

网友B:
仔细一看,后面貌似一个多谐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