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高手

楼主(2011-03-13):
(无正文)

网友A:
你这个电路问题很多的。主要是细节----电源部分那样处理不稳定----三端IC要加个IN4001;还有交流36V整流后电压在最少45V左右吧-----24V---压差式不是太大了?用100电阻也不保险吧?。三端输入输出压差真有点大--考虑散热!!!!!运放这样使用误差太大了》。。。。。。MCU的晶振。。。。。。AD这样使用这么长的线怎么不优化布局。。。。。IC退偶处理------PCB布线真是问题很大-----原理图继电器不处理可以么?------LM311这样使用你运放和 AD不发热????----积分微分放大跟随这样设计????--看看那本电子测量检测技术------问题太多-----有疑问可以联系我。。。。。。。。。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帮忙,我现在的思路稍微清晰了点,因为电路不是我设计的,设计工程师走了,我只是刚来公司的调试员,所以还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这个电路是高压驱动电路,但是我不知道如何驱动的?它的工作流程是怎样的?还有每个模块的功能,如果可以的话,麻烦大哥在原理图上注明模块功能和流程同时把您认为要改正的地方改正它。真的非常感谢您!

网友A:
这个电路你调试不出来的----自己重新设计重新做PCB。

网友A:
而且很多地方你没有标明----另外SCH画的太难看;叫人看了眼花  哈哈  你整理好了在发下---觉得你整理都没整理好----这个不是正确的

楼主:
嗯好的,谢谢您,我再整理整理再向您请教。。

网友A:
这个是数字电源控制部分----该标明的标明白。输入输出参数该标注的标注上---那个TI输入输出参数等等

网友A:
运放做的触发器也觉得问题存在------而且那个变压器输出。。。。。智能电源控制它没有理解啊-----驱动大电ya;也不应该这样设计吧------重新设计吧。很多地方都可以优化的。重新做拓扑重新做比这个都好-----这个可以调试出来???使劲的割板子拼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