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写入涉及地址线的程序后影响AD工作

楼主(2011-03-13):
(无正文)

网友A:
估计是总线冲突了。我做的DSP+CPLD+FIFO(前端是ADC)+6DA+DI+DO+...的板子,也在CPLD这里卡住了。

首先是外设译码要唯一(观察ADC的片选等控制线),再就是数据总线要控制,不用的器件时候要拉成三态,器件越多这个问题越突出。哎,我是新手,我是小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建议,待会去实验室试下看看行不行

楼主:
大家还有什么好的建议,还请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