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热敏电阻使用疑惑,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1-03-13):
最近使用NTC热敏电阻测量温度,测量范围分别为(-6070)度和(040)度,供电为5V直流,输出电压范围为Vout=0.24.8V
本人选用的热敏电阻规格为:MF51B值为3300,标称电阻为20K,热敏电阻电路如图
我用热敏电阻标准电阻计算公式R=R0exp{B(1/T-1/T0)}计算出了R-60度理论阻值和R70度理论阻值,然后利用公式 计算出了R1的上下限值,但无论如何选择R1的阻值大小,都很难满足满量程为(0.24.8V,(-6070)度实际仿真计算结果为(0.174.3V而且量程的上下限会随R1的大小而变化,如R1变小量程整体向下偏移,否则向上偏大,而(040)度的满量程为(0.20.75V,无论本人改变热敏敏电阻的B值和标称电阻和R1等参数,满量程也不会变化太多,请问高手:当测温区大时,电阻变化率也大,因此电压输出满量程也大,而当量程小时如(040)度,电压输出量程也小.
另在给用户交付时,每只热敏电阻在全温区没10度标定一次,求出其相应阻值及A、B值,然后每只给出一个T-V公式,以便用户进行计算和补偿,精度诶2%

以上问题是不是由热敏电阻特性决定还是其他原因,请指教!!

网友A:
增益误差罢了

网友:
加三极管或者运放来改变量程。

楼主:
谢谢以上楼主,只能用图中电路,不能加运放之类

网友A:
ADC之后直接乘以一个K就解决了,零位有偏移就加个b

网友B:
NTC特性引起的 ,如果可以改变电路的话最好,否则可以考虑线性的热敏电阻,或自己把热敏电阻进行并-串联处理 ,在应用温度段减少非线性

网友C:
还要校正?
那还不如用pt100.
线性度好多了。

网友D(2011-04-29):
线路不加运放有二个问题要心中有数。一是采集电压不容易与AD全范围匹配,
二是:热敏电阻阻值选取的大小要注意AD器件的输入阻抗。否则误差增大。单片机内置的AD输入阻抗一般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