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电阻温度测量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1-03-13):
    最近使用NTC热敏电阻测量温度,测量范围分别为(-6070)度和(040)度,供电为5V直流,输出电压范围为Vout=0.24.8V
本人选用的热敏电阻规格为:MF51B值为3300,标称电阻为20K,热敏电阻电路如图

我用热敏电阻标准电阻计算公式R=R0exp{B(1/T-1/T0)}计算出了R-60度理论阻值和R70度理论阻值,然后利用公式 计算出了R1的上下限值,但无论如何选择R1的阻值大小,都很难满足满量程为(0.24.8V,(-6070)度实际仿真计算结果为(0.174.3V而且量程的上下限会随R1的大小而变化,如R1变小量程整体向下偏移,否则向上偏大,而(040)度的满量程为(0.20.75V,无论本人改变热敏敏电阻的B值和标称电阻和R1等参数,满量程也不会变化太多,请问高手:当测温区大时,电阻变化率也大,因此电压输出满量程也大,而当量程小时如(040)度,电压输出量程也小,以上问题是不是由热敏电阻特性决定还是其他原因,请指教!!

网友A:
自由度不够....

想想,根据高低温度量程,对应所要求的输出电压,该有两个独立方程。两个独立方程一个变量,无解。

解决方法,增加一个电阻与Rt串联。

楼主:
谢谢楼主,增加一电阻与RT串联好像与不串联一码事

网友A:
to 3L:

当然不是一码事....

若 T1 对应于 Rt1,T2 对应于 Rt2。按你设想,有:

  Vcc R1 / (Rt1 + R1) = V1
  Vcc R1 / (Rt2 + R1) = V2

其中 Vcc 为电源电压(5V),V1 为对应于 T1 的分压输出,V2 为对应于 T2 的分压输出。

如此,两个独立方程由一个变量确定,能解吗?

现加入一个串联电阻 R2(与 Rt 串),方程变为:

  Vcc R1 / (Rt1 + R1 + R2) = V1
  Vcc R1 / (Rt2 + R1 + R2) = V2

令 V1 / Vcc = k1,V2 / Vcc = k2。

则,方程变为

  R1 / k1 = Rt1 + R1 + R2
  R1 / k2 = Rt2 + R1 + R2

解得:

  R1 = (Rt1 - Rt2) / (1 / k1 - 1 / k2)
  R2 = (1 / k1 - 1) R1 - Rt1

若 R1 和 R2 为正则有解,否则无解。

网友B(2011-07-08):
我有做10K B值3435,精度1%的热敏电阻,QQ:158913063

网友C:
有事,晚上回来看看!

网友D:
一般情况下这种的分压测量,你只能满足一头,一般是满足上限。而且像你选的MF51的,我不知道你选的是谁家的。这个热敏电阻的归一性不好,你应该选择MF501,这个电阻的测量范围较MF51小,但是归一性比较好,而且精度比较高。
你要是想详细的问的话,发邮件wzt0417@126.com

网友E:
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你应该使用比较准确的那段范围。范围不足的时候应该选2种,3种热敏电阻分别测量就比较准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