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上在电脑上实现双系统

楼主(2011-03-13):
本人专业自动化,所以对操作系统把握的不怎么样,最近又想学LINUX,想装双系统,试了很多次都不怎么明白,索性来硬件切换吧。
第一步:制作切换开关

第二部:连接两块硬盘

第三部:装好

第四步:安装系统:

感谢实验室的智迪老师,帮了很大的忙,感谢!!!

网友A:
哈哈!

这个牛B,造这样来切换系统!

真是不怕做不到,只怕想到到~~~ :lol

网友B:
切换原理呢?是用的串口硬盘吧。

网友C:
虚拟机不是挺方便的啊。

网友D:
整个继电器啥的吧,这排开关太硬了:lol

网友E:
还好,不是2块主板

网友F:
原理?必然是同一时间只有一块硬盘上电。。。
这就是不是办法的办法了。。。。

网友G:
用虚拟机装啊

网友H:
很业余。高速通信可不能这样搞的。

网友I:
这些开关是控制硬盘的电源吧?

网友J:
楼主不会是地线(黑线)也切换吧?

网友K:
其实装两个硬盘,就可以了,不用这个开关。然后在BIOS里设置。要启动哪个系统,就开启哪个硬盘,把另一个硬盘给关了。

这样太麻烦了。

网友K:
不过这样很有气势。:P

网友K:
手工也不错,动手能力强,拍相的技术也不错。

网友L:
牛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

会不会把硬件玩挂?

网友M:
用一个双刀双执开关切电源就行了,数据线各挂一个硬盘通道,只有上电的一块才能被BIOS识别

网友M:
缺点:热启动不能切换硬盘,必须冷启动,即重开电源,或换复位键

网友N:
楼主还真实死脑筋啊,只要有两块硬盘就可以双系统.我的就是这样.而且两块硬盘还可以同时使用.

网友O:
1块硬盘装双系统也是相当简单

网友P:
在bios里切换就行了 何必大费周章呢?

网友Q(2011-04-18):
胡飞同学,想不到在这出现了

网友R:
先装LINUX,后装WIN,就可以双系统共存了。

网友S:
呵呵.我以为你光切换显示器呢....

网友T:
让我想起来了用刀刻硬盘的旧事...

网友U:
这么多开关多费事呀,用个继电器不是方便一些吗,你本人又是学自动化的。

网友V:
虚化世界吧, 你这多费事

网友W(2011-07-03):
还像太大工程了,弄个Grub不久行了吗?一般Linux发行版都带的。

网友X:
这么玩双系统,:funk:

网友Y:
其实没必要这么麻烦,先把一块硬盘安装上,然后安装操作系统,再拆下来安装另一块硬盘并安装另一个系统,然后两块硬盘都连接到电脑上,以后每次开机只需要选择从哪块硬盘启动就行了(一般是F10或者F12),两个系统互不干扰。当然如果你经常进linux系统,那你 就进bios设置默认从linux那个硬盘启动,到时候默认进linux,如果需要进另一个系统就按F10或者F12  (一般开机第一个画面有提示)

网友Z:
真的是乱搞啊,有这功夫还不如挂两块硬盘,其实用一个硬盘也可以,把硬盘分两个主分区就可以了,一个装MS的,另一个装LINUX的,再用工具做个启动菜单,在启动的时候可以任意先哪个用都行啊。

网友AA(2011-10-12):
这样却换系统,估计楼主一年不知要换几个硬盘(要换系统起码要关闭系统,却断电源,将另一个硬盘接上电,再启动,如果一不小心直接却断电源硬盘很容易挂掉的)。
还不如直接用一个硬盘装双系统启动时作选择来得简单安全!(如果不想动原来的系统干脆装个虚拟机多简单呀)

网友AB:
LZ强悍!
指导老师更强悍!
中国的教育还要强悍!

网友AB:
不过LZ的动手精神及学习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不过要先动脑,再动手!

网友AC(2015-06-22):
第一次看到有人这样做,我的机子就是两块硬盘,两个系统,我切换都是直接调启动顺序的。